求助,PCB画图中的问题【已解决】

楼主(2008-10-23):
信号线是不是要尽可能的宽?
信号线什么时候需要进行阻抗的计算?
我使用的是AD7,不知道如何把sch转化为pcb?

网友:
1、是要尽可能宽,这样不容易受到干扰,但一般没必要太宽,因为这样不好布线。
2、一般来说低速信号不用进行阻计算。
3、指定元件封装,再生成网络表,在PCB中导入网络表。

楼主:
ad7里如何导入网络表?
好像是找不到的!

网友:
这个问题论坛上有很多回答!
自己找找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sch下的 design 下 UPDATA 所用PCB就可以可以了,

楼主:
我以前使用ad6的,是有你们说的那项,但是ad7好像没有!

网友:
试下"同步图纸入口"项

网友:
要先新建一PCB,SCH中Design才会出现"Update PCB...",再按提示操作

楼主:
我知道了,非常感谢各位
只要把原理图和新建的pcb档放在“同一个工程”里就会出现“Update PCB...”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了,非常感谢各位
只要把原理图和新建的pcb档放在“同一个工程”里就会出现“Update PCB...”

包括后期可能的drc方面的檢測,工程項目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