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无法添加过孔呢,急!!!!!

楼主(2008-10-23):
pads LAYOUT中怎么无法加过呢,我在setup/pad stacks 中的设置如图,但我增加过孔时提示我There is no proper via type,没有合适的过孔,这是怎么回事,急请大侠指教,谢谢!!!!!!!!

网友:
给个出错的图看看

网友:
估计是你在规则设置-route里面没有选择合适的via

网友:
cnn45 (inner layers)设置小点看看 ?

网友:
这里有吗?

网友(2008-12-09):
学习

同样问题,PADS2007无法加过孔

网友:
将无法加过孔的文件发上来.,

网友:
5楼的应该说得对

网友(2009-10-09):
以上方法全部不行啊!
但是真正的问题我也没有找到,不过我有办法解决,1:可以复制一份文件试试 2:选择文件的所有东西(在工作页面,包含网络,元件等)建立一个重用模块。在新的工作页面从ECO添加进去,但是规则要重新定义。注意:建重用模块时把板框设置为TOP/2D

网友:
5楼是正确的。

LZ不妨把文件放上来,这样也不用大家费劲去猜了

网友(2010-05-10):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没?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不过我的问题是复制原有的过孔来添加就不行,直接添加过就可以,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2010-08-13):
在pads layout中无法添加过孔 设计检查错误  不知道怎么解决啊

网友:
同意Jimmy版主的说法,如此疑难杂症最好能发文件上来,大家研究一下,如果你认为里面有敏感部分,你可以删除一些文件嘛!

网友:
是啊  还是没明白说的啥

网友A(2011-12-20):
我的现象一样,附件就加不了过孔,

帮忙看看

网友:
其实 我知道是导机构DXF文件时,没有选择ADD ,而选择NEW 造成的,但是看看现在有没有办法改回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现象一样,附件就加不了过孔,

帮忙看看

你把这个参数改一下吧。

网友B:
这里要选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里要选上

方法对了,不过残忍的是,我昨天已经重新开始LAY过一版了
还是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