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面板做封装的问题?

楼主(2008-10-23):
在做双面板封装时SMD元件焊盘在放置在默认层MULTILAYER。(这样做不知可以吗!应该是放置在哪层?) 这个原件要放置在PCB板的底层,是不是在在PCB 板中双击这个原件在Layer选项里选择Bottom layer就可以呀!

网友:
你的意思是,顶层和底层都放焊盘,但是中间不连通是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很好办,顶层画0孔径焊盘,底层也这么画。
但是你又说要放在底层,那我就不知道了!我没看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做双面板封装时SMD元件焊盘在放置在默认层MULTILAYER。(这样做不知可以吗!应该是放置在哪层?) 这个原件要放置在PCB板的底层,是不是在在PCB 板中双击这个原件在Layer选项里选择Bottom layer就可以呀!

没有什么双面封装,你是要做双面帖片板么?帖片封装都是做成TOP层的,如果要做双面帖片板,直接

网友A:
焊盘默认的都是多层的,(MULITILAY ER),你做的是双面板,即使你的元件要放底层,你的焊盘也应该放曾多层的,因为你放底层但是却使在顶层焊接的,如果你放成底层的焊盘顶层就没有焊盘,怎么去焊接呀.所以还应该是多层的焊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焊盘默认的都是多层的,(MULITILAY ER),你做的是双面板,即使你的元件要放底层,你的焊盘也应该放曾多层的,因为你放底层但是却使在顶层焊接的,如果你放成底层的焊盘顶层就没有焊盘,怎么去焊接呀.所以还应该是多层的焊盘

他指的是SMD元件

网友:
贴片焊盘呀,哦,我搞错了

网友A:
贴片要放那一层,焊盘就设为那一层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是我写的有问题,没表达清楚。我要做的是双面PCB板。然后要做smd的元件封装,我不知道做封装时焊盘该放在哪一层。
  假如我都放在顶层做的话,元件封装要放在PCB板的底层的话,在双击这个原件在Layer选项里选择Bottom layer封装不是放反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做封装的时候你把它放顶层就好了,元件要放在底层又不影响什么.之所以你认为封装反了,是这样的.没错,因为底层的东西本来就是反着看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片要放那一层,焊盘就设为那一层就行了

假如这样的话,封装在导入P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有的元件不行呀!比如做接插件时和另一块板的插槽管脚序号就不对应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假如这样的话在PCB板中这个元件显示的颜色(双击这个原件在Layer选项里显示的对应层的颜色)正好和当前pcb板对应的层颜色相反呀。(这样没法判断这个原件放在哪个层了阿)这种情况下在放置封装时应该选择哪一层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假如这样的话在PCB板中这个元件显示的颜色(双击这个原件在Layer选项里显示的对应层的颜色)正好和当前pcb板对应的层颜色相反呀。(这样没法判断这个原件放在哪个层了阿)这种情况下在放置封装时应该选择哪一层呀?

3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