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题:在AD6.6里怎么编辑元件库里的元件啊?

楼主(2008-10-23):
自已想增加与修改SCH与PCB元件,应该怎么做啊?多谢!

网友:
我都是自己建库自己画的,在自带的库里都找不到

网友:
在自带的元件库里选中你要修改的元件,在右边的设计管理器里能看到该元件,它下面有三个选项,你直接点其中一个"Edit"就可以对元件进行修改.最好是自己建立一个元件库,里面都是熟悉的工作常用的元件和它们的封装,这样慢慢积累,自己的元件库和封装库会越来越完善,这样以后用起来就会很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网友:
我都是自己建库自己画的,在自带的库里都找不到

怎么下啊,有没有这方面的教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