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Summer 08 对电脑的配置要求

楼主(2008-10-23):
最近需要申请一批新电脑跑  altium Designer Summer 08 ,请问各位有没有什么官方的推荐配置或要求,好做为申请依据。

网友:
我看到过,但是具体忘记了
只记得:P4  ...
                内存512m

我的电脑给你参考,我用的就是Altium Designer Summer 08 ,完全流畅!
CPU:AMD Athlon(tm)64 x2 ...4200+   2.21GHz
内存:2G
显卡:GEFORCE 8500 GT,显存512m

楼主:
目前的配置是PD915(3G)+965+7600gs(128M)+2G内存
一般设计规模在5K pin左右 做PCB时已经感觉很慢了,特别是拖动上千Pin的元件时
记得在论坛里有帖子说了CPU的要求:跑Super PI至少在20秒以内,有没有对显卡的要求啊

大家多给点意见哈

楼主:
还有就是双核和四核跑这个软件的区别大不大

网友:
我晕,上千pin的元件!!!

网友A:
上千PIN的器件是个什么器件

说出来大伙长点见识。

楼主:
终于找到官方依据了
http://www.altium.com/Products/AltiumDesigner/SystemRequirements/
推荐的系统最佳性能配置
Windows XP SP2 Professional 或更新版本1
英特尔® 酷睿™2 双核/四核 2.66 GHz 或同等或更快的处理器
2 GByte RAM
10 GB 硬盘空间(系统安装 + 用户文件)
双重显示器,屏幕分辨率至少 1680x1050 (宽屏)或者 1600x1200 (4:3)
NVIDIA® GeForce® 80003 系列,256 MB 或更高显卡2或者同等显卡
并口(连接 NanoBoard-NB1)
USB2.0 端口(连接 NanoBoard-NB2)
Adobe® Reader® 8 或更高版本
DVD 驱动器
因特网连接,获取更新和在线技术支持
注意:

1. 同样对 Windows Vista 进行过测试

2. 要使用包括三维可视化技术在内的加速图像引擎,显卡必须支持 DirectX 9.0c 和 Shader model 3。我们的最低和推荐配置均不建议使用集成显卡。

3. 曾对 8500 GT 256MB 显卡进行测试

最低的系统性能配置
Windows XP SP2 Professional1
英特尔® 奔腾™ 1.8 GHz 处理器或同等处理器
1 GByte RAM
3.5 GB 硬盘空间(系统安装 + 用户文件)
主显示器的屏幕分辨率至少 1280x1024 强烈推荐:次显示器的屏幕分辨率不得低于 1024x768
NVIDIA® Geforce® 6000/7000 系列,128 MB 显卡2 或者同等显卡
并口(连接 NanoBoard-NB1)
USB2.0 端口(连接 NanoBoard-NB2)
Adobe® Reader® 8 或更高版本
DVD 驱动器
Notes:

1. 已对 Windows 2000 实施了功能测试,但是我们并不保证能够获得最佳性能。

2. 要使用包括三维可视化技术在内的加速图像引擎,显卡必须支持 DirectX 9.0c 和 Shader model 3。我们的最低和推荐配置均不建议使用集成显卡。

FPGA 设计的安装要求
在器件中部署 FPGA 设计需要安装第三方软件工具。这些工具可从 FPGA 供应商的网站上下载。欲查询 Altium Designer 支持的供应商工具和器件清单以及相关的网站链接,请访问社区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出来大伙长点见识。

呵呵,高端FPGA不少都是上千Pin的
如Xilinx的V4、V5系列的高容量版本最高可达1760pin
Altera的Stratix 系列最高可达1932pin

网友:
显卡要求比较高,显示器的分辨率要求也比较高

显卡要求比较高,显示器的分辨率要求也比较高

网友:
在那里下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