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h文档里如何画非90°和180°的元件

楼主(2008-10-23):
我想在protel99 se的sch里画一个非直角放置的元件该如何画,就象常见的全波整流桥一样.请问高人怎样画,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画线工具就可画出来呀,首先将"View"里的"Snap Grid(捕获网格)"点一下,意思是不需要捕获网格,这样就可以画了

网友:
LS指做封装的时候哦?恩,也是一个办法

楼主:
不是这样,你说的方法不能将元件脚转动成同角度的.

楼主:
我说的是,相当于把一个原理图库元件旋转X(如:45度)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在protel99 se的sch里画一个非直角放置的元件该如何画,就象常见的全波整流桥一样.请问高人怎样画,谢谢!

可以放置任意角度

网友:
楼上的 你的是原理图中么

楼主:
是啊,你那是在PCB图中呀!我是说创建原理图中的元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你那是在PCB图中呀!我是说创建原理图中的元件.

在原理图编辑器中去掉捕获格点选项就可以很方便画各种图形,由于管脚不能画其它角度,可以用画线工具画出管脚再放置工具中的管脚,长度设为0。注意绘制管脚的端点要放在网格交点上,否则这个自制元件在原理图中连线不好看。

网友(2009-03-05):
做库的时候做成斜的嘛  真是的

网友:
全桥是一个元件,只能在库里做,正常单个元件没有人放置斜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