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yout中显示器件编号无显示

楼主(2008-10-23):
改过相关的颜色设置了,不知哪里的问题 大家帮忙啊

网友:
我也想知道,
如果在某个器件封装修改(比如修改了某一个引脚)之后,
要不原来的标号就不见了,每次要重新放置一下元件的编号才行。

网友:
改后要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