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过孔的IBIS模型怎么建?

楼主(2008-10-23):
过孔的IBIS模型怎么建?
cadence仿真的时候提示没有过孔的模型,不知怎么处理?

网友:
IBIS模型是针对育主动原件说的,描述的是主动元件输入输出的特性。所以过孔是不存在IBIS模型之说的。你要用cadence的某些工具去提取过孔模型(iml).

网友:
一般的过孔模型可以等效为pi型LC低通滤波
cadence中提取via dml是自己要输入过孔的一些物理参数
过孔深度,相对介电常数,焊盘直径,antipad直径等等。

网友:
Via的模型在提取网络的拓扑结构时,Cadence会自动提取,用户不需要考虑这个问题。

网友:
mentor的那个仿真软件叫HyperLynx 7.7的版本中,已经有过孔的模型,你在编辑的时候,就知道过孔的模型应该怎么建立了。

网友:
Zuken E3中有这种类似的过孔吗?还请指教!

网友(2009-03-20):
如果是做前仿真的话,没有布线怎么提取via的模型?

还是说,前仿真的时候不需要考虑这些因素,只考虑叠层和拓扑就可以了呢?

网友:
前仿真一般可以理解为定性仿真。不用考虑过孔影响。
实际对于过孔寄生参数的仿真分析都是基于具体的板级设计进行的。

网友:
如果是做前仿真的话,没有布线怎么提取via的模型?

还是说,前仿真的时候不需要考虑这些因素,只考虑叠层和拓扑就可以了呢?
引用 网友A:

是这么回事,对于过孔很少在前仿真考虑的,板级仿真尤其PI仿真时才会考虑过孔参数的影响。当然,也可以在前仿真里应用过孔pi型模型,参数可以自己用公式根据尺寸和材料参数来算,也可以用HFSS等全波软件提取S参数,再得到其RLCG参数,等效成pi模型或其他合适的模型,这种方式精度极高。
对于布线,一般提取参数时要去掉布线的影响,好的软件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比如HFSS的de-embeding功能。最后优化的结果仅仅是过孔的参数。这个参数经过后处理就可以用于电路仿真中了。

网友(2010-09-17):
Cadence 中可以指定过孔的模型,有Closed Form和 analytical模型,其中analytical中还有S参数、宽带和窄带模型。一般不用对过孔进行建模。

网友(2011-11-07):
看了楼上各位大哥的分析,我得出这样的结论:对于使用cadence的allegro PCB SI来进行后仿真时,我们只需要为主动模型分配IBIS模型即那些IC芯片,而对于过孔,软件会自动根据我的布线情况自动的提取合适的过孔,我们完全不用去进行额外的设置。  是这样的吗?

我现在遇到个问题是这样的:软件自动提取的拓扑,含有过孔时,会出现不收敛的仿真错误。查看原来成功的拓扑和其对比,发现在仿真这个模块时,软件自动提取的过孔与前面成功模块的仿真所提取的模块有差别,对其过孔进行修改后,仿真可以执行。
那么对于这种情况,软件自动提取过孔有误,是什么原因?又该如何修正呢?不能每次都通过手动来修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