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转SCH

楼主(2008-10-23):
请问大家有把PCB转成SCH过么?我在论坛上找到一方法,需使用两种中间软件,第一个本人已成功弄好,不过第二个软件E-STUDIO.PRO下载成功后就是要在DOS模式下安装,大家有没有试过?好像太麻烦了

楼主:
郁闷   现在想想  还不如我拿着PCB  从新画一次线路图。正好这块板不大
  @0 G: @) M9 d' K, l不知各位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请指教!

网友:
那就按原理图重新画一次吧。

网友:
不用在DOS下装,我转过一个开关电源,哈哈,很麻烦,到最后的话元件形状都是一样的,就是引脚多少不同的关系

楼主:
那不是挺恐怖的,呵呵。还是得找个时间从新画了

网友(2009-10-20):
不太好实现!

网友:
重新画吧,这东西 不太可靠

网友:
这个应该挺男实现的吧

网友(2010-01-15):
此方法难度大

网友:
让我空欢喜一场。。。

网友:
二十年前有一软件EESYSTEM有这功能,是用BISIC编的.

网友(2011-04-08):
最起碼有網絡可用,還是不錯的,特別是複雜的板子就更有用了

网友:
我都没用过这么高级的软件!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