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新手求教: 無法佈線的問題

楼主(2008-10-23):
我的pads導入一個檔案(是DXP轉換過來的)可是卻不知如何佈線,每次一點PAD就彈出這樣的話.
這是怎麼回事,請高人指點,謝謝.

Point to be routed from is not connected to layer (Top).

Point to be routed from is not connected to layer (Bottom).

网友:
这个估计是转过来产生的错误!所以在转换后建议重新建一个pads的pcb文件,再将内容复制过去,比如2D线,器件等,当然器件复制过去之后要重新导网表.
这个过程还是比较复杂的!因此相对来说比较大的设计才如此做!

楼主:
弱問: 我打開新的文件,源文件就關閉了,如何實現復制?
且所用板框有圓角,怎樣去畫呢?\
還請高人指點.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PADS導入一個檔案(是DXP轉換過來的)可是卻不知如何佈線,每次一點PAD就彈出這樣的話.
這是怎麼回事,請高人指點,謝謝.

Point to be routed from is not connected to layer (Top).

Point to be routed from ...

   may be  导过来的没有增加好属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弱問: 我打開新的文件,源文件就關閉了,如何實現復制?
且所用板框有圓角,怎樣去畫呢?\
還請高人指點.謝謝.

不懂, 你问这么多.怎么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 你问这么多.怎么答.

沒關系,什麼時候有答案了,記得吱一聲就行..

网友B:
弱問: 我打開新的文件,源文件就關閉了,如何實現復制?www.eda365.com
且所用板框有圓角,怎樣去畫呢?\www.eda365.com
還請高人指點.謝謝.

A1,不要在源文件的PCB中再打开新的文件,而应该多开一个pads文件
A2,选中边框,点右键,ADD MITER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弱問: 我打開新的文件,源文件就關閉了,如何實現復制?www.eda365.com
且所用板框有圓角,怎樣去畫呢?\www.eda365.com
還請高人指點.謝謝.

A1,不要在源文件的PCB中再打开新的 ...

  斑竹 回的好帅.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關系,什麼時候有答案了,記得吱一聲就行..

吱?一声.有什么奖励呀..

网友(2009-04-05):
到底是怎么回事

网友:
沒關系,什麼時候有答案了,記得吱一聲就行..
引用 楼主:

哈哈,绝倒!

~~~~~~~~~可怜的毒女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