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oom的问题

楼主(2008-10-23):
AD6中,将元件从room中移出放置在PCB上后,元件的所有pads都变为绿色
1.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问题?
2.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3.怎么使用导入netlist后自动产生的room?

一直对room这个概念不是很明白,哪位兄弟有这方面的资料或相关网页希望能分享一下,谢谢啦

网友:
room  应该是放在内电层的吧

网友:
1.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问题?3 E8 d*
 D
2.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3.怎么使用导入netlist后自动产生的room?

1:因为生成的room属性里默认是keep object inside,这里的object是incomponentclass("*********"),移除去了当然会违反规则,
2:room我的理解是用来做布局规划用的,画一个room,使得元件在room内。如果觉得不用room可以删了就是了!!
3:在原理图环境下的project——>project options——>class generation里有选项设置是否生成room
小弟讲的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还请高手赐教!!

网友:
ROOM有几个用处:
1 用于布局。 通常一个子电路图会生成一个room,布局的时候,把room放在电路板上,规划出基本的布局。
2 多通道设计的复制。 例如你有10个通道,电路结构都是相同的,那么分别放在十个room里边,布局布线只需要不一个就可以了,其他的可以按照布好的这个复制。

网友(2009-05-20):
多通道设计的复制。 例如你有10个通道,电路结构都是相同的,那么分别放在十个room里边,布局布线只需要不一个就可以了,其他的可以按照布好的这个复制。

:具体如何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