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铺铜对铜箔的要求是什么(例如面积、宽度)

楼主(2008-10-23):
以前一直以为与线宽有关,即要满足1A电流走40mil的要求。可是今天看了nvidia的demo板,铺的铜箔最窄处的宽度才三百多个mils,明显不能满足CPU的电流要求。
       铜箔是不是不能当作走线来看,宽度不必满足40mil /A ,而是与铜箔面积相关?

楼主:
比如 说该电源网络经过50A的电流,那是不是说电源走线(包括铺的铜箔)最窄也要50x40=2000mil,还是所有走线的面积要达到一定的值?

网友A:
直流电源走线,考虑的直接因素就是走线的Rdc所引起的网络的焦耳热。
走线厚度,走线宽度,走线长度,t。
如果需要计算整个网络的功率,可以利用二重积分计算。

楼主:
可不可以把计算公式贴出来?
还与长度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流电源走线,考虑的直接因素就是走线的Rdc所引起的网络的焦耳热。
走线厚度,走线宽度,走线长度,t。
如果需要计算整个网络的功率,可以利用二重积分计算。

是不是和铜的厚度有关呢?那趋服效应怎么办啊?困惑中

网友:
直流网络不会呈现趋肤效应

网友(2010-08-25):
直流电源走线,考虑的直接因素就是走线的Rdc所引起的网络的焦耳热。
走线厚度,走线宽度,走线长度,t。
 ...
引用 网友A:

    太高深了,能不能具体说说怎么算的?或者给点参考也好。

网友B(2010-10-19):
铜箔的载流能力和横截面面积有关,即铜厚乘以线宽 厚度1OZ宽度10mil的载流能力是10A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铜箔的载流能力和横截面面积有关,即铜厚乘以线宽 厚度1OZ宽度10mil的载流能力是10A

10A???我没看错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如 说该电源网络经过50A的电流,那是不是说电源走线(包括铺的铜箔)最窄也要50x40=2000mil ...

不能这么算,例如,2个电阻并联,假设每个电阻所在的支路是1a,那么总电流就是2a,但流过没个电阻的电流是1a,走这个支路的线只要大于1a就没问题了

网友(2010-11-25):
还是没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