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界问题

楼主(2008-10-23):
物理边界和电气边界有什么区别啊?, c" [7 o8 s; {9 ~3 c
帮个忙,大虾们!

网友:
顾名思义,物理边界指结构的边界,电气边界是指电子线路的边界。

网友:
物理边界应该指板子的外缘,也就是机械层的外框。 电气边界在物理边界内部,由于板子边缘通常不布线,因此,电气边界通常小于物理边界,应该指的就是keepout层的外框。

楼主:
protel

好,谢谢了,有点小理解了!!11

网友(2009-04-22):
Protel DXP基础教程  作者:毛潮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