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做个6层板得多少钱啊?

楼主(2008-10-24):
线宽5mil,过孔数量不多,没有盲埋孔,大体尺寸在80mm*80mm
谢谢指教!

网友:
有阻抗控制什么的么?钻孔精度是多少啊?你最好去CAM区问问

网友:
1300, 有那么贵吗?是打样?多少片?

网友:
我们公司都是六层板,一般200~500片做,每片200mm×30mm,每平方CM一般0.18元。
一般都是这个价。而且我们都是化学沉金的。
所以1300元不知是怎么来的。

另外别忘了还要开工费,测试费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