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中关于ECO TO PCB 的问题 急死我了!!

楼主(2008-10-24):
最近一直在画FPGA部分,发现了很多操作上的问题。
在原理图中,FPGA的PART TYPE是由多个DCEAL组成的,在PCB布线过程中难免会在不同的管脚间进行网络的交换,当把所有要连到FPGA的线整齐地放到它周围,就等着调整FPGA管脚后,才发现,原来FPGA管脚网络改变后,从LOGIC ECO 到 LAYOUT后所有原来放置好的线全部被删除,也就是说,凡是调整过的网络的连线都被删除了,这样会给布线带来很大的麻烦,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样做的?
谢谢大家回答咯

网友A(2012-12-18):
以后要慢慢抛弃pads了,太不好用了。问题还很多,ECO模式删个器件,GND的孔全掉了;平时删个孔如果其他的地孔不保护,如果没有线连接的话也TM全掉了,什么破软件。

网友:
将FPGA周围连好的线做成reuse。然后再进行eco to pcb.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后要慢慢抛弃pads了,太不好用了。问题还很多,ECO模式删个器件,GND的孔全掉了;平时删个孔如果其他的地 ...

删除器件时,此项不要选

网友:
删除器件前,也可将整板的过孔进行glued和stitching

网友B:
问题:删个孔如果其他的地孔不保护,如果没有线连接的话也全掉了

答:只要你的过孔不是直接复制,而是通过select nets,选中某个器件的GND网络的管脚后来add via的,都不会掉。每个软件都有自己的特点,如果要用它,就只有去熟悉它的脾性才能更好的驾驭它。要不然,建议你换其他软件。

网友(2013-02-17):
引用 网友B:
问题:删个孔如果其他的地孔不保护,如果没有线连接的话也全掉了

答:只要你的过孔不是直接复制,而是通 ...

多谢指教,是自己太浮躁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删除器件时,此项不要选

上边这个 delete routes 勾勾,我都勾掉的,但删除器件,相连的网络还是经常回掉,掉的非常干净,只能重新走一遍。哎,是我的器件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边这个 delete routes 勾勾,我都勾掉的,但删除器件,相连的网络还是经常回掉,掉的非常干净,只能重新 ...

可以将相关的PCB和最新原理图发给我试试看。

网友C:
jimmy可以说是这方面的权威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将相关的PCB和最新原理图发给我试试看。

jimmy,你好!

    您能帮我检查问题真是十分荣幸!pcb是pads2007画的,原理图是用orcad画的。把原理图映射到pcb是用到导出网表的方法。
原理图几经易手,画的比较凌乱,器件命名也很不规范,勿见笑。

举例:拿删除连接器U6来说,在eco模式下删除,即便勾掉delete routes,软件同样会提示与之相连的网络会删除(点到点的会删除,有分支的则不会)。
    多谢释疑!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如果我的板子原本6层,后改版降为4层,不知有没有简便的方法操作。我之前的做法是把要减掉的两层的所以信息全部删除,包括贯穿的VIA才能降层成功,否则总是提示要删除的层上还有东西。因为动作实在过大,之后我就不减层了,只是是布线的时候空出某两层,一根线都不走,一片铜都没有,出gerber的时候只出有效的层的信息给板厂,这样也可以解决问题。但总有一丝遗憾。出的gerber中,过孔的信息显示的还是6层,总是要给板厂解释。不知道是否有其他简便的方法?还请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将相关的PCB和最新原理图发给我试试看。

附件丢了,补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jimmy可以说是这方面的权威了啊

那是,膜拜!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膜拜!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附件丢了,补上。

天线这个地方为什么会是这样???

网友(2013-03-20):
硬件要求,阻抗为50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可以将相关的PCB和最新原理图发给我试试看。

我直接在ECO里添加几个元件试了下 的确这样 勾选也会删掉 但我的会弹出对话框  提示去掉哪个网络 但不管我选哪个还是不选 都被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直接在ECO里添加几个元件试了下 的确这样 勾选也会删掉 但我的会弹出对话框  提示去掉哪个网络 但不管我 ...

你把中间的器件删掉了,自然就会这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把中间的器件删掉了,自然就会这样。

那 ,那个对话框似乎没产生任何改变, 相对勾选 【删除布线】来说  我希望达到的效果是
A——B——C
把B删掉 然后A会与C自动连接 并提示选用A到B的网络 还是用B到C的网络替代 不知能否实现  谢谢~_~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 ,那个对话框似乎没产生任何改变, 相对勾选 【删除布线】来说  我希望达到的效果是
A——B——C
把 ...

谢谢

网友:
多摸索就好了,这种态度用别的估计更麻烦啊lz,要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