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租 pads2005.1能否装在vista系统下??????????????

楼主(2008-10-24):
求租 pads2005.1能否装在vista系统下??????????????
本人在vista系统下装了N次,装机都是demo版,请教各位高人!
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

网友:
一个贴.发这么多
  不能装.PDAS2007MS 可以装vista

网友:
    没有用过vista系统的飘过

网友:
    好象VISTA也快不用了啊 将来要用WINDOWS7系统了

网友:
    PDAS2007以後的 可以

网友:
    2007.3以后的才可装vista

网友:
    VISTA 是流氓系统!!
  好多软件都不能在vista系统在装的

网友:
    下了个2007,不知道后面是几的,1?2?3?
反正装不下,vista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哥,我怎么确定下的是2007多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