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PEDITION 怎样才能显示元件的VALUE值?

楼主(2008-10-24):
Expedition 怎样才能显示元件的VALUE值?

看显示选项中就没得VALUE,
比如板上要印刷上VALUE,怎么办呢?

网友:
偶觉的你做库的时候可以做在 PART NUMBER  里。请参考。。。

网友A(2010-11-10):
EE7.9就可以看见

网友:
如果不是partnumber,怎么看呢

网友:
7.9有个attribute text可以映射到dxdesigner中的大部分属性值,并且可以在expedition中显示出来,也可以把这个值在出gerber的时候映射到丝印层上

网友(2011-07-10):
引用 网友A:
EE7.9就可以看见

怎样可以显示出来,能否说清楚一点。

网友(2012-03-06):
orcad 导入  expedition 元件属性里面有 orcad value 这个怎么显示出来

网友:
编辑元件,增加文本,选择文本属性

网友:
只有通过DX流程过去的才会有值的显示,否则通过PADS过去,该值不对应

网友:
不行啊,我还是没看懂咋映射。是要做Cell的时候另外加吗

网友B:
搞清楚了,果然是做cell的加一个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清楚了,果然是做cell的加一个东西

做cell时加啥呢?

网友:
你参考八楼来添加就对了

网友:
找到了,但是有个问题,我把这个value放在ass层,但只能显示在outline层。我的outline是用来做器件外形用的。如果放到silk层,那做板的时候就给印上了。不知各位大侠ass层是不是不做别的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