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轮廓显示问题

楼主(2008-10-24):
封装时从protel转过来导入的,第一次导入网表时,没有看到轮廓(可能因为调色板的设置)。
于是自己重新编辑了封装,加了外部轮廓,再次导入,在顶层能看到自己画的轮廓,如图1
选中时能看到双重轮廓(无论元件在底层或者顶层)如图2,这在出光绘时会不会有问题呢

网友:
有点看不懂.但好像又看懂了
你说的轮廓是不 是指丝印?

楼主:
就是丝印。不知从protel转的封装丝印放在哪层了?

楼主:
但在router里就看到了双重轮廓,崩溃了大家帮忙啊

网友:
protel转过来的库都是有轮廓的,只是pads里默认设置为黑色,自然你就看不到啦

网友(2008-11-28):
把调色板所有颜色都打开,找到PROTEL中导过来的框在哪一层,然后删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