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端串接匹配??

楼主(2008-10-24):
我做了一下ARM9(2410)到NANDFLASH的一根数据线的发射仿真。用的是sigXplorer.
在ARM9上串接一个33欧姆电阻能够明显改善源端信号的质量。但是接收端能看到明显的振铃存在。
我试了试在NANDFLASH端也加了一个22欧姆的匹配电阻(串接),振铃就不再存在了。
难道,接收端也需要做串接匹配么?很多书上说接收端是并联匹配的。有点不解?请高手指导。。
附图:

楼主:
如图,下面那个波形是没有接接收端串阻匹配的。
上面那个波形看起来比较好。

网友:
串联电阻要尽可能的靠近驱动端

网友:
接收端波形有振铃不一定是不能接受的,这要看datasheet,看看过冲是否满足器件手册。通常只在驱动端加串阻

楼主:
RF

回forevercgh版主:在仿真模型中确实已经把串联电阻靠近了驱动端。
回michael_jnan:为了做到尽可能好的信号,能削除振铃的时候最好还是削除的好。是吧?

网友:
比较简单的方法是,你把他们的IBIS文件打开,看看他们的输出,和输入电阻是怎么设置的,如果振铃比较严重,你也可以把驱动能力减少一下。

如果数率是很低的读写操作,你在源端,末端加匹配也没问题。

网友(2010-02-10):
回michael_jnan:为了做到尽可能好的信号,能削除振铃的时候最好还是削除的好。是吧?

不同意这句话,信号完整性不是一味的追求完美的信号质量,它研究的应该是可以保证电路正常工作的性能与加工制造难易程度及成本之间的平衡,像图中的振铃应该没有必要在接收端串联电阻。我看不到你的信号幅度值,电阻串多了肯定会削弱信号幅度,减小噪声裕量,为系统带来不稳定性。

网友:
没有百分百的完美,够用就好,哈哈

网友:
我做了一下ARM9(2410)到NANDFLASH的一根数据线的发射仿真。用的是sigXplorer.
在ARM9上串接一个33欧姆电 ...
引用 网友A:

    这个波形,要先排除是否是因为仿真问题造成的。。。。你能解释下为啥在那个地方会有高频振荡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