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差分线阻抗计算

楼主(2008-10-24):
请教一个问题,进行差分线阻抗计算的时候应该选择哪个图?

          (1)                                                     (2)
如果是第一个,那绿油层的厚度是多少?
我们画PCB时,铜皮的宽度应该只有一个的(铜皮底部),那在计算的时候怎么定铜皮顶部的宽度?

网友:
我觉得因该是确定顶层差分线的宽度吧。底层是默认有的。
绿油厚度15-35UM左右?你可以问厂家。你是估算最后反正要厂家控制,影响不大吧。 没做过瞎说的!

楼主:
按你的意思是选择第一个图是吗?
你说的“底层是默认有的”是什么意思?你是在讲"层"是吗?
我这里说的是一条线的顶部和底部,顶部就是被腐蚀后的宽度!
绿油层那么薄,在计算的时候是否可以忽略不计啊,可以选择第二个图?

网友:
我理解错了
听说顶部会被腐蚀掉10%左右。高手出来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