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提供-5v的电压

楼主(2008-10-24):
问一下什么芯片可以转换得到-5v的电压

网友:
你用MC34063去做

网友:
你有什么电源啊? 如果是正电源转负电源,要用开关电源芯片。

网友:
你是想用一种芯片把其它的负电压稳到-5V吗?

网友:
UCC284DP-5可以把-6.5V转换到-5V

网友:
三端稳压

如果只要求5V电压的话,大把三端压块,电路连接简单,稳压效果不错,可以考虑。

网友:
看你用到什么上的了
要的功率是多大 了
IC一大把就是不要浪费了
呵呵,普通的就用三端稳压79系列的都够用了

网友:
正压转负压,大致有三
上面第一种当然是最简单的了,将正的脉冲电平转换为负的电压,这个电路不需要IC就可以实现,但是它不能带负载,同时由于二极管上有压降,所以实际上它不精确,也不能算"电源",但它确实可以变换为负压,某些简单的正负压转换的IC就是这个原理,只是把二极管换成几个MOS管,内部用逻辑来控制MOS管分时导通而已.可以带较轻的负载
第二个是采用普通的升压DCDC来做的.升压后输出两路电源,+VCC和-VCC都可以带负载,同时+VCC的输出采样接到IC的反馈可以进行稳压,这个比第一种已经要精确很多,但是它仍然只能带轻负载,另一个缺点是由于+VCC与-VCC的负载不一样,也会使得+VCC的电压与-VCC的值会不相等.它的优点很明显,除了提供了两路电源,由于是采用的普通的升压DCDC,所以采购和替换IC非常简单,成本低.
第三种方法才是典型负压拓扑.这个电路既可以升压也可以实现降压,不过它的稳压比较麻烦,通常会在IC内部生成一个正的基准电源,送到FB比较器的反相端,然后再将从负压采样得到的电压送到比较器的同相端与基准比较后,再进行稳压控制或调节占空比.缺点是电路稍显复杂,因为用得少,所以成本比较高,不过通常要为大的负载提供精密的负电源,这个拓扑是最佳的.像凌特或美信等知名公司都有专用的IC,不过价格超贵,TI性价比是很不错的,建议找一下TI的代理推荐一款.
其实网上也有很多贴子用降压的DCDC来做,不过我也试过,好像是不行的,分析了一下,降压的DCDC改一下开关管的接法,的确可以用来产生负压(升压)需要的拓扑,不过是无法进行稳压的,原因是因为它的FB与上面第三种方案提到的反馈控制是反相的(通常的FB越高,则应该控制占空比减小,负压稳压的逻辑应该是FB越高,代表负压越低,这时应该要加大占空比),这也是为什么第三种方法要专门增加一路正的基准电压源给比较器的原因.纯属个人见解,如果有高人确实用DCDC降压IC(比如二楼说的MC34063)实现过负压升压,请赐教.

网友(2008-11-25):
还可以啊 ,有没有实际的应用电路啊

网友(2009-03-24):
调节R2用10K ,R1用1.5K左右

网友(2011-09-05):
谢谢,貌似找到答案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