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信号在接口端并联两个电容(如图)是什么作用?

楼主(2008-10-24):
关于电容
1.据我了解,如果把电容放在电源pin附近,那么在电学上,它是滤波用的
2.如果把它串接在电路上,就是通交流,隔直流用的。
疑问是,如下图,把电容并联在高速的usb signal 上,在电学上是做什么用?
阻抗匹配吗?还是所谓的下拉,上拉……
我最关心的是,在实际的layout做placement时,应该选用下图中的哪个模式,

网友:
    我想还是与走线保持垂直 在同一层好吧
    加电容好像起到应该是滤波吧

    不过貌似也没啥用处

楼主:
    很不幸,周五发的贴子。周一来看,直接就沉了。
    再顶一下吧。
    看看有没有更好的答案!

网友:
    我认为是在输出之前滤除共模成分,所以个人认为还是第一种比较好;但是如果考虑到过孔带来的高频电容效应,就比较麻烦了。期待高手解答啊,帮你顶起来

网友:
    你检查一下这个电容的耐压值,因该是2KV,可能是防止ESD的作用。

网友:
    USB不是对容性负载比较敏感吗,这样接电容应该对对USB 信号质量有影响吧

网友:
    应该是共模电容,如果是USB2.0,这个值有些大了,USB1.0或USB1.1没有关系。

网友A:
    不过这种设计比较少见,如果是共模电容通常是在电源处的,也就是Y电容; 通常如果不用专用的保护管的话,这个信号线应该是共模电感输出,所以你的原路图是否正确,请确认。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过这种设计比较少见,如果是共模电容通常是在电源处的,也就是Y电容; 通常如果不用专用的保护管的话,这个信号线应该是共模电感输出,所以你的原路图是否正确,请确认。

哈哈,不愧是liqiangln版主。
    Y电容貌似更多用在电源网络中,差分应用不是很理解。
莫不是放在终端减小ramp?
不解。。。

楼主:
    思路清晰多了

    本人并不是EE科班出生。layout 三年……
    不知以上各位大侠是否是电学高手。
当初看到这个部分,以为是自己自学的电学理论太粗浅,现在看来,也不完全是这样。除非以上各位都不是学EE的。
    从目前的讨论来来,不是ESD用,基本就是电路有的怪了……
    不过我们只做layout 外包,我们已经按上图的第一种方式做好。所以我们不会把这个结论往上游回溃,遗憾……

网友(2008-12-12):
    就是滤波用的,对电气特性有些影响,不过多EMC有好处

网友:
    检查和探测usb HIspeed 和Full speed 模式

    可以看看usb协议

网友:
    限制电压

网友(2009-03-02):
    USB是外界设备的通道,很容易有ESD的问题,加电容,能滤波高频干扰,静电等;
    不过加电容也会影响传输速度的,最好用其他办法。

网友:
就是滤波用的电容,不过好像容值有点大!同时可能就算加上这两个电容滤波效果也不一定就很好啦!本人刚好有这样的经历!

网友:
该电容是EMC防护电容,一般应用于接口电路滤除板外线缆带进来的高频噪声

电容容值一般是pf级,像百兆网口差分线容值选取差不多6pf左右

两种layout方式应选第一种,第二种一段明显的stub对信号有影响

网友:
如果是USB1.0应该是作ESD用的,USB2.0好像没见过这么做的,加这么大的电容肯定会影响信号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