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router 怎么无法布线,急求指教

楼主(2008-10-24):
pads ROUTER中布线怎么出现无法布线的情况了,出现的提示如下两图,安全距离的设置如图三,还有那块我没设置啊?还有怎么出现黄圈了,怎么去掉啊?谢谢指点!!!

网友:
黄圈应该是安全间距的问题吧,报错了。随便说的,怎么解决不太清楚,我也是一菜鸟,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