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信号完整性高手推荐几本入门书籍,感激不尽

楼主(2008-10-24):
那位大虾能推荐几本入门书籍?
我是学机械的,现在在做连接器,板对板的,高速差分连接器。
直接看《信号完整性》有些吃力,所以那位信号完整性的高手能不能推荐基本葵花宝典式的书籍?
1、由非电出身的到电子的入门书籍。
2、信号完整性方面的经典书籍。
最好说明是那个出版社以及作者著的。
谢谢

网友:
1、由非电出身的到电子的入门书籍
邱关源,《电路》
2、信号完整性方面的经典书籍。
Howard Johnson 《高速数字设计》

网友:
嗯 2.我有一本,不错。

网友:
在信号完整性领域有3本被公认为最有价值的教科书。
1. High-Speed digital design,作者Jonshon,是信号完整性领域的绝对权威,这本书偏重于基础理论,讲得详细且通俗易懂,是学习高速数字电路设计者的入门到精通的最佳理论教学用书。
2. High-Speed digital System design,作者Stephen H.Hall等,是继前一本书之后的又一本经典著作,这本书偏重于实际,涉及面广,从设计到测试,详细且极具针对性,更适合做一本设计实用参考手册。
3. Digital Signal Integrity,作者Young,Brian,是较新(2001年出版)的又一本非常有价值的著作,相对前两本来说,这本书内容写得比较深,还牵涉到大量的芯片内部逻辑和Spice建模等内容,建议之前先读完前两本书,而把这本书作为作为理论研究和仿真分析参考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