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找 未连网络

楼主(2008-10-24):
请问高手,怎么更详细地得到pcb的未连网络的信息

我现在有几个未连网络死活找不到

网友:
tools/report   里面有个UNCONNECT PINS REPORT 应该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另外你可以用display/show rats/all  把飞线显示出来应该也可以看到的阿

网友:
使用Report查询

网友:
也可在Status里查看Unrouted nets,Unrouted connections
Status15.7版本在setup里,16.01在Display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这种方法已经使用了,但是好像不能完全解决,总是还剩几个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软件版本为15.5 ,不知道怎么找到status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种方法已经使用了,但是好像不能完全解决,总是还剩几个

应该全部可以找出来,你可以贴图上来。

网友:
15.5好像也有呀,在STUP菜单STUP....这个对话框的DISPLAY选项卡就有呀,最好就是用TOOL---.>REPORT功能了,可以解决的

网友:
我通常是关闭所有的层,只将飞线打开,一般就可以看到了。要是还看不到,那通常是一些电地。可以在logic-identify DC nets中的voltage输入一个值(任意)然后ok,这样未连接的网络就会显示为不同大小的方块了

网友:
補充一下上面大家說的,用TOOL---.>REPORT-->UNCONNECT PINS REPORT ,會彈出一個沒有連接的net的網絡的窗口,上面有帶下划線的坐標。
注意:務必關掉上面版主deargds 帖圖的那個report的窗口(要不接下來的畫面不會跳轉),放大自己Allegro的圖面,左鍵點擊report出來的坐標,Allegro的圖片會自動跳到沒有連接的地方,按照這個步驟找就快多了。

网友:
如果你的电源/地设置为nonet就看不到鼠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