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文件格式未知

楼主(2008-10-24):
这样的文件是什么格式? 我找到个板图,文件后缀是“.pcb”,但是用allegroprotel 都无法打开,请教是什么软件的图? 如何打开?

网友:
版本对不对啊

网友:
PADS后缀名也是pcb,试试

网友:
看下是不是dxp的.AD6.X后面是.PCBDOC

网友:
这种情况很常见,一般是版本问题

这种情况很常见,一般是版本问题

网友:
估计是版本问题  请问楼主用的是SP1 还是SP 2?

网友:
    如果不行,也有可能是wg的PCB

网友:
    pads2005打不开pads 2007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