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出gerber出错

楼主(2008-10-24):
出gerber总是有这个错误:
ERROR: aborting film - Undefined aperture symbol, cannot continue. See APERTURES USED table in this file for symbols to provide. Error in gnd3--halting output. Artwork file not generated. 其他层是正片都没有这个问题,只有GND3是负片 请问该如何解决? 先谢过

APERTUER信息:
APERTURES USED:
  ---------------------------------------------------------
YPE       SIZE/NAME                   ROT   MIRROR MODE
  ---------------------------------------------------------
  CIRCLE     0.03000                                  CLEAR
  CIRCLE     0.06700                                  CLEAR
  CIRCLE     0.15500                                  CLEAR
  OBLONG     0.05000     x 0.07000      90.000 NO     CLEAR
LASH SYM  TC35                        0.000 NO     CLEAR
LASH SYM  TC37                      180.000 NO     CLEAR
LASH SYM  TC35                      180.000 NO     CLEAR
  FLASH SYM  TC50X70                   270.000 NO     CLEAR (undefined)

是不是这个原因?
FLASH SYM  TC50X70       270.000 NO     CLEAR (undefined)

网友:
FLASH SYM  TC50X70       270.000 NO     CLEAR (undefined)
根據提示是它的Flash sym沒有定義~

楼主:
查看aperture如下图,该如何解决?难道是库没建对?

网友(2015-01-09):
LIB中没有FLASH文件,要把FLASH加进去

网友:
这是个比较经典的bug;

网友:
这个应该是你的lib里面没有这个flash的原因,只要把这个flash加到lib里然后在做封装库的时候加进去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