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cals 和 parts是个什么关系,对倒网表有何影响?

楼主(2008-10-25):
如题

网友:
一个Part可以有很多种Decal,例,三极管,3904是part,decal可以是TO92,SOT23,SOT323...

网友:
与dxp的封装元件对应起来就很好理解了

dxp中做库主要有三步:原理图元件\PCB封装\集成封装库(即上述两项结合)
其中与PADS的对应如下:part decal\pcb decal\part type

网友:
二楼正解
如果用其他软件画的原理图,powerPCB转原理图,封装要填写part type,才能连接上封装

网友:
decal不具有电气特性,是part type的组成部分;一般是先调用part type ,然后由part type 调用 decal来进行lay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