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PADS Logic 有没有这个功能?

楼主(2008-10-25):
各位高人!
pads Logic 中如何把复制过来的元件编号与原来的原理图编号自动对接!

例如:原来的原理图中电阻有 R1---R30,复制过来的原理图中电阻有R50---R70;怎么自动把 R50---R70 改成 R31--R50 ???

不知道看明白了没有?

楼主:
多多发语呀!

网友:
据我所知,没这功能

网友:
好象是没有 只能手动吧

网友:
好像是不可以的

网友:
不是好像不可以,是肯定不可以!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
看来这个功能要完善哦!
如一些电源部分,还很多能共用的电路就没有必要去画了!复制就行呀!
大家说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
看来这个功能要完善哦!
如一些电源部分,还很多能共用的电路就没有必要去画了!复制就行呀!
大家说说。。。。

编号不影响的,虽然看起来有点,不过,可以在画完原理图后,用插件重新编号一次就行了。

共用的电路可以使用group的方式,或者打开两个logic窗口,然后直接ctrl+c and then ctrl +v
group是logic中的reuse,异常方便!

网友:
reuse功能可以实现你要的 至于RENUMBER,功能,在pads layout中有,你可以先不管元件编号,把原理图导入pads layout中,再用RENUMBER功能,最后ECO回原理图。ok

网友(2008-12-01):
貌似直接点复制的图标,复制一个粘一个,编号就会累加的.晕,讨论这种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