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边框求助???

楼主(2008-10-25):
请问protelL99 SE 支持什么格式的文件边框,就是在AutoCAD2004中我需要导出什么格式文件,在PROTELL99中导入进去生成板边框,为什么有时老是导进PROTELL 99中文件变小了,要么就变大了。单位我都是用MIL的。还需要注意那些设置。多谢!!!!

网友:
99 导入导出文件里边有个 比例 选项,注意选成1:1.

楼主:
还是边框!!

板边框导进来了!单位也对了!!

        但有些地方,我大放了之后就没看到,如下图中间的缺口,放大到一定程度可看得到如图1 ,再放大一点就看不到了如图2。是什么原因???

网友A:
PROTELL99 SE 可以绘制任何异形边框,何必导来导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OTELL99 SE 可以绘制任何异形边框,何必导来导去

如果你自己用卡尺量得很准,那就不必导来导去,但我都是根据结构工程给我2D线图导进PCB生成板边框!这板比较准确一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你自己用卡尺量得很准,那就不必导来导去,但我都是根据结构工程给我2D线图导进PCB生成板边框!这板比较准确一点。

先在cad中量出尺寸不也一樣可以再輸入到99里面造形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在cad中量出尺寸不也一樣可以再輸入到99里面造形嗎?

你理解错了!前面那位说为什么要导来导去的!板边框不是结构那边给2D图吗!拿到2D图就导入99里生成板边框。这样就确保板边框与结构完全一至,而前边的那位说可以在99里面画。我当然知道可以画,但我是画可能会存在误差。所以还是用结构提供的2D图。

我的问题是,我拿到结构提供的2D图导进99中,会出现比实际的小,要那么就大!所以想请教一下,导入99中需要注意那些事项!!!!!!!!!!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理解错了!前面那位说为什么要导来导去的!板边框不是结构那边给2D图吗!拿到2D图就导入99里生成板边框。这样就确保板边框与结构完全一至,而前边的那位说可以在99里面画。我当然知道可以画,但我是画可能会 ...

  我没有导入过,但是根据我的经验,在你的2D图里面的单位,精确度,再导入99SE的时候要保持一致 最好用mil

网友:
屁话,如果不是闭合的就不能导进去吗?导的方法是这样的:在CAD里画好后保存的时候选择2000柱形格式,就是最下面的那种格式才能导进去,导的时候要选择1:1的比例,而且要是MM单位,选好后在里面把导进去的板框的层设为禁止布线层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