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2007的PCB板如何用PADS2005SP2打开

楼主(2008-10-25):
问题如上标题
我现在是从pads2007导出ASC文件,选PADS2005 .2格式,
但是还有一些其它选项,我暂用了缺省的,导出后再用PADS2005打开发现缺少很多东西

网友:
做成ASIC II文件,记得勾选所有的东西~

网友:
不知道楼上的是否能说的详细些,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才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两个版本的库要相同。我现在同时用5.01,2005,2007.2相互转换都没问题。

网友:
按这步骤
FILE----EXPORT----然后起个名字----弹出对话框后勾选所有选项,还有设置导出版本选到你需要的版本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