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层电路板中间是什么东西?

楼主(2008-10-25):
谁知道多层电路板中间是什么东西? 除了基板,铜层还有一种,用来分隔相邻的两个铜层,但是不是基板。似乎叫做 preprep?请问那是什么东西?

网友(2008-12-19):
叫 半固化片
简称“PP"片
信号有许多种(厚度)
最简单的用途,使相邻2层铜箔绝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