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DDR II 布线

楼主(2008-10-26):
做 DDRII布线,需要等长,那么通孔如何处理?  怎么算长度? 还有,高频信号线不能拐弯直角的话,那从信号线到通孔也是一个直角啊,难道不能用通孔?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 DDRII布线,需要等长,那么通孔如何处理?  怎么算长度? 还有,高频信号线不能拐弯直角的话,那从信号线到通孔也是一个直角啊,难道不能用通孔?

     他用的是差分走线肯定要等长的了,可以使用通孔的 !但是一组差分线的通孔数目一般不能超过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