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热风焊盘问题

楼主(2008-10-26):
设计了一个外径80内径60的flash symbol,但是当导入到具体的焊盘中时,显示的width和height却是78,在图上反映出来的就是花焊盘的外径不是比anti pad大些就是小些,我定义的FLASH的外径和anti pad一样啊!纳闷!这样的现象有问题吗?

楼主:
还有,当我把GND和VCC设置为NEGTIVE时可以看到热风焊盘,但是当将其改为POSITIVE后,就看不到热风焊盘了,这是为什么呢?看书上说的,对于阳片来说不用设置flash都可以啊,咋反而看不到热风焊盘了呢!还有,如果我制作pad的时候,已经给中间层的thermal relief添加了flash了,做阳片的时候有没有影响呢,还是说阳片的thermal relief只能设置为NULL?我已经晕菜了,请高手们赐教!!!

楼主:
第二个问题基本解决,当更改层的正负属性之后,要到动态铺铜项里设置为smooth或rough即可;如果自己给pad定义了FLASH的话,如果做的是正片的话,allegro会自动添加花焊盘,忽略自己定义的花焊盘,而如果做的是负片的话,则以自己定义的花焊盘为准。

网友:
把你的flash文件传上来看看

楼主:
怎么老是说不支持我上传的格式呢,没办法,切了个图下来,FLASH内径60外径80绝对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