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Design Capture如何把原理图转换成PDF

楼主(2008-10-26):
mentor Design Capture如何把原理图转换成PDF。

哪个高手指点下。mentor-dx里面含有DXPDF工具。可是dc里面没有这个工具啊。

请问我该怎么转换!!!!!!很急!!!

网友(2009-03-04):
有工具的,Adobe Acrobat  公司有这样的工具,安装好后,在DESIGN CAPTURE 下选择file ---print  --(在里面选择 Adobe  PDF)就可以了,会自动生成PDF文件,很方便的,我们就是这样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