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2005中转换元件所在层的问题

楼主(2008-10-26):
开启drc检查时,ctrl+F把元件转到不同层时经常 runtime error 然后推出程序,请问是我设置问题还是软件的bug?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没设置好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设置什么呢?

网友:
没遇见过不过。。。。我想是你吧。。设计层锁定造成的? 。。我想应该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