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llegro的安装问题

楼主(2008-10-27):
小弟最近想学习allegro,下载了一个最新的cadence16.0,安装后出现下图中的问题,不知如何解决,特向大家请教,谢谢!!; m9 n( R; Y/ C, M9 }

网友:
还有这个问题?

我都装过好几遍了,是不是文件破坏了

楼主:
不清楚是什么原因,我是在电驴上面下载的...

网友:
现在最新的16.01了,应当装这个:)

网友:
这个问题是这样解决:你在你的安装路劲下(我的安装路劲D:\cadence\SPB_16.01\tools\bin)找到警告对话框中的*.DLL文件,COPY它到这个路劲C:\Windows\System32就OK了

楼主:
谢谢caitinly和各位热心帮助的朋友,问题解决了,就是按照caitinly兄的办法,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