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果我顶层下有完整的地平面,信号线是不是可以跨越不同的电源区呢?

楼主(2008-10-27):
rt。
还有就是如果是射频线呢?

网友:
一般的OK

楼主:
那什么样的情况会有问题呢?

网友:
如果你的信号线是布在顶层的就可以。
离布线层最近的那层铺铜的平面(一般都是GND或VCC)是信号的参考平面,在布线时,走线尽量不要跨越分割的参考平面,这样信号的完整性会受到影响。
你的问题中,如果信号走在顶层,而下面一层紧接着就是一层完整的地平面,这样是可以的。电源平面虽然分割了,但是跟信号层还隔了一个地层,没有关系。

网友A:
学习了,如果是差分信号,跨不同电源层分割时,信号完整性受影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如果是差分信号,跨不同电源层分割时,信号完整性受影响吗?

如果差分信号以电源层为参考,又跨不同电源层分割时,信号完整性受影响。差分走线之间的耦合较小,只占10~20%的耦合度,更多的还是对地的耦合,所以差分走县的主要回流路径还是存在于地平面。若在差分线两边包地,就会好很多的。

网友:
多谢楼上!
如果对于T/G/S1/S2/P1/P2/S3/S4/G/B这样的叠层,电源层P1,P2进行了分割,和它们相邻的信号层S2,S3的走线是不是就不可以跨不同的电源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