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种死机案例实录

楼主(2008-10-27):
案例一:故障现象
一台配置为MMX166处理器、T2P4主板,32MB内存和3.2GB硬盘的兼容电脑,使用的操作系统为Windows98。开机时电源指示灯亮,电源风扇也正常转动,但计算机并没有启动,也没有出现开机自检画面。
分析及处理
据该机使用者称,最后一次使用该机的时间是426曰,他运行Word时出现了白字蓝屏故障,关掉电源后再次启动便出现上述现象。听说426日这个日子,估计是CIH破坏了这台电脑的主板BIOS芯片和硬盘,唯一的解决办法是重写BIOS
对此进行了如下处理:
.把该机主板上的BIOS芯片拔下,插上另外一块正常的T2P4主板的BIOS芯片,然后启动电脑。此时只能从软盘上启动,该启动盘上应包括该种型号主板的BIOS升级程序(BIOS升级程序在主极驱动盘上可以找到)、比如AwardBIOS升级程序是Awdflash.exe
.运行Awdflash.exe,按照要求备份一个BIOS文件,备份完成后用损坏了的BIOS芯片替下正常的,然后继续进行Awdflash.exe的下一步骤--将刚才备份的BIOS文件写回损坏的芯片中,刷新BIOS的过程只需要几秒钟时间。到这一步时,BIOS已修复。
.该机硬盘也被破坏,好在上面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将该盘重新分区、格式化,安装Windows98后恢复正常。
上面修复BIOS的方法便是大家常提到的“热插拔法”,这种方法需要带电拔插BIOS芯片,有一定的风险,但只要操作者胆大心细、一般说来还是安全的(笔者用这种方法修复的十几个BIOS,从未出过什么问题)。同时“热插拔法”不需要其它设备(如擦除器等),操作简便,不失为业余条件下的首选方法。
案例二:故障现象
一台586兼容机,配置为INTEL 430TX主板、Pentium 100MHZCPU16MB内存、Trident 9680显卡、Segate 1080MB硬盘。开机后出现两种不同情况:①屏幕无显示,出现“死机”现象,敲任何键都没有反应(显示器、主机电源指示灯亮),亦不能听到任何自检声和报警声;②有时能正常工作,用Kv300最新版清杀病毒,发现硬盘无毒,但若关机或者热启动即出现第一种情况。
分析及处理
.因屏幕无显示,故首先考虑是否是显示器或显卡的问题。找来一台同型号的显示器更换,故障依旧。打开机箱,更换一块好的显卡,开机后显示正常。
.关机,重新启动,故障重新又出现。又将显卡转移到其它的几个PCI插槽分别测试,没有任何改善,排除了PCI插槽的因素。
.找来一块好的ISA显卡插入后开机,故障消失。重新热启动,屏幕再次无显示。
.取下显卡,重新开机、发现主机自检时没有听到显卡故障的报警声。故怀疑与内存有关。
.拔下内存条,调换顺序,首先安装原第3和第4条内存条,然后重新开机,OK!屏幕显示内存为8MB(每条为4MB)。关机,再安装第1和第2条内存条,开机、显示为16MB、故障消失。找回原来的显示器和显卡,并将显卡插到原来的PCI槽上,开机后一切正常。
从故障发生的情况来看,是因为数据在装入内存(主要是RAM的前64KB)时出现错误引起的。从内存条来分析,是由于第一块内存条个别芯片不稳定或是质量不良,在电脑启动寻址时出现了错误。
案例三:故障现象
一台配置为PII 350CPU64MB内存、Abit BH6主板、8.4G硬盘的兼容电脑,启动时出现黑屏故障,并且计算机发出紧急的报警声。
分析及处理
该机运行在133X3.5=467MHZ下,一直较稳定。上述故障出现于一次玩《极品飞车3》时,当时系统突然崩溃,之后就再也无法启动。有报警声表示电源、主板、CPU没有什么大的问题,显示器上显示画面前便已死机并报警,则说明从自检CPU后到显卡之间的某个硬件出了问题。符合上述条件的只有内存和显示卡了。
PC133
规范未推广以前,运行在133MHZ外频下的电脑,其内存条(PC100)、AGP显示卡(工作于133X2/3=88.7MHZ)均处于极度超频状态、相比之下内存条更容易出问题。用一根LGS 7K64M内存条换下原来那根杂牌的,电脑顺利启动。
现在市面上的PC100内存条质量也参差不齐,劣质的PC 100 SDRAM内存条在100MHZ下还勉强顶得住,等上到124MHZ133MHZ这些高外频时便多半要出问题了。本例便是如此,长时间工作在133MHZ下的杂牌内存条终于因为过度发热而烧毁了。
案例四:故障现象
一台配置为赛扬366CPU,华硕P3B-F主板、华硕V3400显卡、6.4GB硬盘、64MB内存及普通声卡的兼容电脑,在超频情况下使用,运行一般程序时正常,但在播放MP3后系统死机。
分析及处理
死机是在播放MP3一段时间后发生的,所以初步怀疑是MP3播放软件冲突引起的,但经过更换其它的MP3播放软件后故障仍未排除。同时经过降频使用发现仍有故障,又排除了超频引起死机的可能。后来仔细检查与播放MP3有关的各硬件,发现声卡芯片上的温度非常高,几乎可以“烤鸡蛋”,在声卡芯片上加装了散热风扇后,故障消失

案例五:故障现象
Windows95系统下安装Windows98,安装将结束时出现对话框:“按立即启动按钮,计算机将立即重新启动、否则15秒后计算机将自动重新启动”。启动后蓝光闪过,死机。
分析及处理
初步分析可能是某些硬件设备冲突造成的。将除显卡外的其它扩展卡或设备拔掉,再安装Windows98,如果仍出现上述情况,可在开机时按下F5键,用安全模式启动Windows98,然后将显卡驱动程序解压到硬盘。在“设置”-〉“控制面板”-〉“系统”-〉“设备管理”中,将自动设置的显卡和监示器驱动删除,再安装随卡的驱动程序后,将安装光盘从光驱中取出,重新启动计算机。在Windows98启动后开始提示发现新的硬件设备,正在安装软件,选择从磁盘安装显示卡驱动,再将原来的显卡驱动程序安装后即可。
为什么要取出安装光盘呢?如果不取出,Windows98会固执的安装上它所认定的驱动程序,根本不给你选择的机会,所以将光盘取出,给它来个釜底抽薪。
案例六:故障现象
在使用Windows98操作系统时忽然死机。重新启动后,双击“我的电脑”,还是死机;按“Win+R”,死机;点“地址”,死机;启动资源管理器,死机;右击任意一处,死机;点击Quick Launch中自己创建的Word图标,死机……
分析及处理
首先怀疑是系统受损、遂重装Windows 98,再装上各种驱动程序。重新启动,继续死机……盛怒之下,进行了“Fdisk/MBR”、“Format C:”、“Format D:Sys C:”几项操作,装上光驱(Toshiba 16x)的驱动程序,重新安装Windows 98操作系统,一切复原,没有死机现象。随后一股脑把所有的驱动程序都安装上,包括主板、IDE、显卡、声卡等,重新启动后双击“我的电脑”,又出现死机!本人一不上网,二来两个月没买D版光盘了,杀毒软件刚升级,这是什么道理?
Reset到安全模式(Safe Mode)下看看!自检过后,紧接着出现“Verifying DMA Pool DATA”,“Starting Windows 98……”,迟了一步,没按F8,但这一迟不要紧,迟出正果了!DMA!刚才装IDE驱动程序时似乎有这个选项,被我一路回车过去了。快快,连按两次“Ctrl+Alt+Del”(没死机,真是万幸),按F5进入Safe Mode,先把IDE驱动程序卸掉再说,之后再按两次“CtrlAltDel”、OK,正常了。再看驱动程序,果然有个“PIO”、“DMA”的选项,被我回车成了PIO,模式不同.于是Windows 98就不认识了,当然死翘翘。由此可见:驱动程序决定了硬件的工作状况,是性命攸关的大东东,一定要仔细看好每一个选项,做好每—步操作。
案例七:故障现象
一台联想电脑(P166/16MB)在玩游戏时死机,先用KV300V++)检查,未发现有病毒,将Windows 95command子目录下DOS启动文件覆盖根目录下同名文件,再启动后,先出现Win95启动画面并立即出现提示:
DriveSpace AlARM#15
A Program has corrocted memory belonging to DriveSpace Further disk activity could result result in the loss or some or all of the Data on your driver. Therefore, Driverspace has halted your computer.
For more information, consult your online help or document.
然后又死机。
分析及处理
这和Windows 95使用的DriveSpace文件有关,可能是病毒或其它原因(包括非正常关机、系统不稳定等)造成的。可以在开机时按F8键,出现启动菜单,选择以前版本的DOS,进入DOS6.x(也可用带光驱驱动的DOS6.x启动软盘启动计算机)在DOS6.X下执行光盘上Windows 95SETUP,选择“恢复被破坏的文件”即可把该文件恢复。
如果重新安装后,玩游戏还是死机,可能是游戏光盘质量差、光驱纠错能力不强、内存不足、需要安装EMM386软件等原因造成的。
案例八:故障现象
在启动电脑时,屏幕上显示“Error Loading Operation System”错误信息而死机。
分析及处理
此错误信息的意思是“装载操作系统错误”,此信息是在读取分区引导扇区出错时提示的。可能的原因有:
.分区表指示的分区起始地址不正确。例如,把分区表项第三个字节(起始扇区号)由1改为0,即指示该分区的起始地址为指示磁头、指定磁道上的第0个肩区(此位为物理地址,扇区号应由1开始),INT13H读盘失败后,即报此错。
.分区引导扇区所在磁道的磁道标志和扇区ID损坏,找不到指定的扇区。
.驱动器读电路故障。这种情况比较少见,多数是随机性读错误,因为系统引导能进行到此处,至少说明已正确地读出了一个主引导扇区。
当遇到此错误时、可以使用磁盘医生NDD来直接恢复分区表。

案例九:故障现象
一台电脑使用昆腾大脚1.2G硬盘。某日,在玩Win98的“空当接龙”游戏时,系统提示“读盘错误”后死机,热启动后显示:Disk boot failure. Insert system disk press enter
使用软盘启动后,转c盘,提示:
Invalid drive specfication

使用sys c:也失败,使用Fdisk命令,得到一声提示和信息:NO fixed disks Present
CMOS参数设置为默认值,把硬盘设置为自动检测。保存后重新启动,内存检测OK后,显示:
Detecting HD Primary Slave
QUANTUM BIGFOOT1280A
System Configuration
信息框中的提示是:Primaster disk: None
重复上述操作一切如故。后把硬盘拆到正常电脑上,被告之检查不到硬盘。
分析及处理
真是硬盘坏了!使用低级格式化可能还有救,但希望不大。昆腾的硬盘有专门的DM软件,可以请朋友从网上下载或从本地的昆腾代理处拷贝一张昆腾的DM盘,做最后的尝试。
案例十:故障现象
一台电脑使用赛扬300AAL007PCI声卡,将电脑超频至100MHz外频后,死机频繁。查看BIOS中的CPU的温度,仍保持在30度左右,也没有发现任何病毒。
分析及处理
死机很可能与超频有关。赛扬300A的超频能力并不能让人十分放心,而且主板也不能十分肯定地支持100MHz外频。由于超频并不完全取决于CPU的温度,所以在正常的温度下也可能死机。降频即可解决此问题。
案例十一:故障现象
一台电脑配置为华硕TX97-LE主板、Cyrix200MX处理器、16MB SDRAMTrident9680显卡、美声98声卡、TE2000B网卡、钻石2.1GB硬盘。开机可以正常启动,启动结束后移动鼠标或进行一些简单的操作即死机。如果再次开机或者按复位键一下,机器的运行情况就可以恢复正常,不再死机。然而如果停机时间超过半个小时,再次开机故障将又出现。
分析及处理
该机器的使用地点是一个网吧,里面有十台同样配置的机器,其中三台出现上述的情况,而其余七台则一切正常。该机的故障较不常见,分析起来应该判断为机器里的某种设备复位电路存在问题,不能一次复位成功。但是究竟是什么设备呢?无从判断,只得用替换法来试验。由于替换后需要半个小时以后开机才能够看出结果,所以这次替换实验颇费了一番周折。替换的结果是声卡有故障:将有故障和无故障的机器的声卡替换后,过半小时开机,故障转移到了原来没有故障的机器上。
案例十二: 故障现象
一台586兼容机采用430VX兼容主板、8MB内存、2032显卡、Cyrix 6x86MX PR166处理器、850MB SEGATE硬盘、三星8速光驱。最近一段时间学生上机运行时经常死机,每小时平均35次,DOS下工作正常。
分析及处理
首先怀疑是内存问题(虽然系统自检内存通过,而且也没有报错)。将主机打开,重新更换内存,故障依旧,其次怀疑是有关板卡接触不良,将显示卡拔下,更换插槽后开机,还是没有排除故障,最后怀疑是主板或CPU的毛病,更换其它机器上的同种CPU后故障还是不能排除。显然只有主板故障,由于机器已经过了保修期限,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将主板跳线由60x2.5=150Cyrix 6x86 166实际工作频率)降到60x2=120,开机后屏幕显示主频为150,运行数小时后一切正常,继续运行2个多月,没有发现死机现象。
主板故障应该说是比较大的故障,没有相当的专业知识和专门设备几乎不可能维修。但本例情况特殊,只要主板能动,不妨降频一试,正如超频使用会增加整个系统的负担一样,降频会减小系统负担,从而会解决一些小故障。当然,这是以牺牲系统的部分性能为代价的。

案例十三:故障现象
一台配置为赛扬33364MB内存、BX主板、6.4GB硬盘的兼容电脑,操作系统为中文Windows 98。开机时电源指示灯亮,电源风扇也正常转动,但计算机并没有启动,也没有出现开机自检画面。
分析及处理
该机一直运行正常,也没有CIH病毒发作的迹象。但故障发生前使用人员曾经取下过CPU,并在CPU散热片上加装了一个风扇。因使用者曾经动过计算机硬件,因此将查找重点放到硬件故障方面。
.揭开机箱盖子观察,发现开机瞬间,硬盘、光驱灯都亮了一下,同时CPU风扇(接在主板CPU风扇接口上)也运转正常,用万用表测试、电源的±12v、±5v输出均正常、可以先排除电源的问题。
.将该机的CPU、内存、显卡等部件取下重新安装一次,确保安装到位、接触良好。再次启动,故障依旧,排除了接触不良的问题。
.取下声卡、光驱、硬盘等,主板上只留CPU、内存条、显卡,组成一个最小化系统,这时开机仍未出现启动画面。到这一步可以确定故障原因在CPU、内存或主板上。
.从理论上讲,内存有问题时,启动时应有报警声,只有主板、CPU损坏时才会黑屏无声。找来一颗正常的赛扬300A替下原来的赛扬333,开机出现了自检画面,判断是原CPU损坏。
.仔细观察换下的CPU,发现在CPU金手指的两根引脚上有一道很深的划痕,凭直觉这两脚已被切断。问到该用户,说是安装第二个CPU风扇时因用力过猛,螺丝刀的刀口碰到了CPU上。于是非常小心地用烙铁把这两根被切断的引脚焊好,完成后将这块CPU插回到原主板上,这次终于能正常启动了,问题全部解决。
案例十四:故障现象
一台配置为赛扬366处理器、微星6199NA主板、华硕V3800TNT2标准版)显卡、32MB内存和IBM 15.2GB硬盘的兼容电脑,操作系统为Windows98。在每次运行3D游戏后退出时发生黑屏死机,但在游戏中无论使用多长时间也不会发生死机现象。
分析及处理
.因该机为将赛扬366超到500来使用,故发生死机后首先就怀疑是超频所致。但是经过降频为366来使用却发现故障依旧。
.随即怀疑是否是因为内存过小、不足以运行3D游戏所致(Windows98要求内存为48MB,但经过增加内存来测试后也得到了否定的结果。
.现在就只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硬件本身的质量好坏和硬件的驱动程序。在经过使用者更换了显卡的最新驱动程序(不是随卡自带的驱动程序)后,故障得以消除。后来又在一些介绍中得知“使用了低版本驱动程序的华硕v3800系列显卡都会发生在退出一些游戏时黑屏死机的故障”,更确认了故障的原因,但使用高版本的驱动程序就不会出现故障。这是一起典型的驱动程序引起死机的案例。
案例十五:故障现象
在安装了光盘的应用软件Turbo C2.0后,在启动时出现“Starting MS-DOS”就死机了。
分析及处理
估计该光盘中的Turbo C2.0软件有毒。使用系统盘启动后,进入硬盘中查看发现COMMAND.COM的文件长度为0字节,显然为病毒所为。重新从软盘中拷贝此文件,则硬盘可以启动了。
案例十六:故障现象
Word97中编写了一个全是表格的文档,总共有30页左右。有一次打开它后,Word在自动分页到第8页时就停止了,使得我无法编辑,不知道该如何处理。
分析及处理
这种情况通常是文档中含有某些Word不能识别的字符或宏之类的东西,可以试一试下面的办法:打开此文档后,在Word还没有分页到第8页时就立即将此文档另存为某个低版本的Word格式,比如可以从“另存为”对话框的“保存类型”中选择“Word 6.0/95*.doc)”或“Word for Windows 5.0*.doc)”,这样既可以保存表格的样式,也可以将Word不能识别的字符或宏屏蔽掉。最后在Word97中将这个低版本的Word文档打开重新编辑即可。实际上,对于Word97中出现的其它类似问题,都可以试着用这个办坛来解决。

案例十七:故障现象
Windows95中运行大型应用程序时,出现硬盘灯疯狂地闪烁、提示“装载操作系统错误’随即死机。
分析及处理
这与虚拟内存有关。如果内存比较小、而又运行了大型应用程序,则需要较大的虚拟内存,此时若虚拟内存不够,则会使系统死机。建议删除一些临时文件、为虚拟内存腾出空间来。
案例十八:故障现象
在一次安装Norton 3.0工具失败后,重新启动计算机,结果发现系统有时提示“你可以安全地关闭计算机了”的关机画面,不能进入Windows界面。而有时虽能够进入,但系统提示“注册表错误,不能备份注册表”或“没有足够的空间备份注册表”,而且桌面的字体设置、壁纸设置等丢失,桌面显示字体非常小以至看不清楚。重新安装Windows98,故障依旧,检查无病毒,无硬盘坏道,就是用Regclean等注册表修复工具也不能修复,感到束手无策。
分析及处理
一次偶然打开注册表,发现一打开其中HKEY-DYN-DATA项目树,就提示该项目错误,打开后发现其中内容为空。于是从另一台机器上找到注册表,选择该项目,选择导出注册表,和成了一个5MBreg文件,用压缩软件将该文件压缩,在故障机上解压缩后将该数据导入注册表,重启机器,系统恢复正常。
HKEY-DYN-DATA
项目树中存放的是Windows95/98的用户配置信息,一旦丢失就会造成系统出错,但若能从其它机器将该条目内容导人,就可能解决。
案例十九:故障现象
我有一台IBM 300GL PC机,随机安装了Windows 95 OSR2操作系统,用过一段时间后,出现系统关机不正常的现象,表现为当选择“开始”-〉“关闭系统”,选择“关闭计算机”或“重新启动计算机”后,屏幕出现“正在关闭系统,请稍候……”的提示后死机。我该怎么办?
分析及处理
Windows95
在关机时,需要首先关闭各种应用程序,关闭已打开的文件,切断网络连接,将硬盘缓冲区的内容写回硬盘,最后关闭电源。在出现“正在关机,请稍候……”的提示后死机,您可以试看等候较长一段时间。如果—段时间后系统能自动关机,一般为网络的问题。Windows98对于网络的驱动程序有所修正,升级为Windows后可以解决关机时类似于死机的现象。如果您的机器根本没有连网,在排除病毒感染的情况下,可能是由于Windows95的虚拟内存交换文件出现了问题。通过修改“控制面板”-〉“系统”中对于虚拟内存的设置或许能解决问题。如果问题继续存在,那么很不幸,就需存在,那么很不幸,就需要重新安装Windows95了。
案例二十:故障现象
一台新配置的兼容机在玩光盘游戏时总在开始后三、五分钟左右死机,画面不动,光驱停止读盘。
分析及处理
单从以上给出的信息,无法判断问题所在。该电脑使用的S3 SAVAGE显卡以及64MB BX专用内存和技嘉BXC主板也并不冲突。在排除硬件出现伪劣假冒等情况之后,对以下几方面进行检查。
声卡:8900等部分早期型号的产品跟Windows 95/98的兼容性很不好,如果游戏中有音频信号的出现,死机现象十有八九。
光盘游戏本身:某些盗版的光盘游戏在制作中很有可能丢失或修改了部分文件名(如game-1.dat改成game_1dat),这些被改动的文件如果是游戏运行中(而不是启动游戏时)所需数据,死机也就理所当然。
系统:盗叛的操作系统,尤其是Windows 95/98,在处理大批量数据时往往容易出现中断错误触发现象。如果玩家试玩光盘游戏规模庞大,必然导致系统开销陡增,最后死机。
经最后检查发现问题是出现在光盘上(若根据以上情况检查还不能解决,下一步就应该检查硬件插接和接线了)。
结束语:
   事实上,电脑死机的因素就象蟑螂般隐藏在你的电脑各个角落里,从硬件、系统程序、应用软件到操作习惯等等,随时在你最忙碌的时候就爬出来弄得你手忙脚乱。所以,当你的电脑再一次失去理智的时候,不妨看看我们上面为你提供的二十种死机情况及其分析和解决方法,也许会在短时间内找到一打捷径,真正让你摆脱死机噩梦的困扰

网友:
什么年代的了。

网友:
怎么把电脑也扯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