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断脚后的处理方法

楼主(2008-10-27):
CPU是件很娇贵的电脑配件,可能会因为运输和保养不当,以及众多DIYer们在超频过程中,不小心把CPU的脚折断了。尽管其内部电路完好无损,难道就因无法使用而被判成“死刑”吗?其实没这么严重,笔者通过实践,总结了两种方法,特介绍给大家。
  首先,大家要准备好20W的电烙铁一把,将铬铁头磨尖,以方便焊接,并注意烙铁应有良好的接地,如果没有接地只能在拔去烙铁插头后利用余热焊接,否则CPU有被感应电击穿的危险。
#1  方法1:引脚焊接法
  1.将CPU断脚处的表面刮净,用焊锡和松香对其迅速上锡,使焊锡均匀地附在断面上即可。
  2.将CPU断脚(如果丢失,可用大头针或电子元件的引脚代替)刮净,用同样的方法上锡。
  3.用双面胶将CPU固定在桌面上,左手用镊子夹住断脚,使上锡的一端与CPU断脚处相接,右手用电烙铁迅速将两者焊接在一起,可多使用一些松香,使焊点细小而光滑。
  4.将CPU小心地插入CPU插座内,如果插不进去,可用刀片对焊接处小心修整,插好后开机测试。
#1  方法2:直接连接法
  1.取5至15厘米长(长度视情况而定,如果CPU是用转接卡转接的,当然是取短一点了,总之越短越好!)直径0.2毫米左右的漆包线(可以从坏的变压器中获得),用同上的方法将其一端焊在CPU的断脚处,要求焊点平且小。
  2.将CPU插入CPU座(或转接卡)中,使漆包线从两者之间的缝隙中引出。
  3.仔细观察主板CPU座(或转接卡)的背面,发现有许多成行成列的小焊点,排列与CPU的相对应,找到与断脚相对应的焊点,将漆包线的另一端小心地焊上去即可。
  4.检查焊接确实无误后,装机、打开电源,屏幕显示CPU被侦测到,修复成功!

网友:
混点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