敷静态铜的时候老是报DRC

楼主(2008-10-27):
敷静态铜的时候老是报DRC错误,改成动态后就没问题了,咋搞得呢?大家是不是一般都敷动态铜呢?对了,还有个关于平面分割的问题请教,如果我用ANTI ETCH分割一个平面,是直接分割就行呢,还是需要先给该平面敷上铜呢?感觉好像分割之后铜皮也自动铺上了的样子。望高手赐教啊!

网友:
不要用静态铺铜,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错误,用动态铺铜即可,很智能,也很省心。
分割后铜皮不会自动铺上,需要自己手动铺,步骤如下:
(1)先画Anti Etch,设置好Anti Etch的线宽,代表分割铜之间的距离。
(2)选择【Edit】/【Split Plane】/【Create】会弹出【Create Split Plane】对话框,剩下的工作就是设置分割的各个铜皮对用的网络了,很容易。
试一下就清楚了。

网友:
建议楼主能截个图上来看看 静态动态这个是按个人爱好来的 2楼说的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错误 不知道指的是什么 能否告诉一下,大家一起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