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DDR走线的问题

楼主(2008-10-27):
在线请问各位,DDR的地址线也一定要走等长吗?现在有一块板子(一款高清DV)上面有片DDR,频率有570M,在录像的时候就会死机,有五台机子,都是同样的情况,硬工调了好久,总找不出原因来.最后下结论应该是PCB DDR走线的问题.当初我是把地址线分高八位和低八位各分一组走等长.CK/CK#,LDQS/LDQS#,UDQS/UDQS#走差分,其它的地址线和控制线没怎么特殊地约束它,现在出现上述现像.会是PCB的问题么?如果是的话怎么改进?各位讲讲,谢谢了!

网友:
可以测一下DDR的时序让软件稍微调整应该能解决问题。你的线距是多少。

楼主:
回楼上edqin,我的线距最小的位置是6mils,
别外一块板子也是同样的方案,我测了一下它的走线,基本上走了等长,
但不严格,最大的差入有200多mils,但是DDR离DSP很近,能正常工作,
难道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
CK/CK#和地址已经控制线要求等长,一般偏差在50~100mil,
LDQS/LDQS#,UDQS/UDQS#和数据线要求等长,一般偏差在50~100mil.
所有线的等长要求,不是很严格,但是一般不会超过100mil.
等长跟采样点有关,相关原理你看看DDR的手册。

网友:
不一定只是用软件来解决此问题代价要小一点。

楼主:
回楼上的,是录了一会再死机.开机是很正常的.

楼主:
当初HW是这样分析的:开机时DDR要交换的数据量不大,所以能正常,但是录像之后,因为是高清的,数据量比较大.所以就跑不起来了,想想也并非没有道理.当初我的地址线没有走等长,比数据线要长,是不是在读(写)数据时先要找地址,而我地址线太长而找不到地址(频率比较高)所以我的数据线走等长就没有意义了呢?

楼主:
目前已经修改PCB了,等新PCB调试结果....

网友:
频率高了对于走线长度是有限制的,走线较短的情况下等长就不是要求很严格了,如果走线较长尽量走等长,你的高8位等长,低8位等长的设置是有问题的,出现群体性差异,数据锁存是以时钟为准的。

网友:
过来学习 等待楼主的好消息

网友:
我也来学习一下!等待是否解决问题!

楼主:
结果出来了

先上图

楼主:
不好意思,重复了,上面是没改过的PCB以下是改后的PCB

改后PCB

楼主:
今天样机刚刚做完,开机试了一下,还没出现上次那种问题,我想问题基本上解决了.果然是PCB有问题,至少目前是这样了.

网友(2008-12-02):
既然好了,楼主能不能介绍下经验?
到底哪些线要等长?是全部等长还是信号分不同的组各自等长?
另外,阻抗匹配有没有考虑?

网友:
原来等长线这么重要!!!
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
请问图中弯弯曲曲的走线是不是就是“蛇行走线”,为了保证走线是等长的?

网友:
学习了,不过目前还用不上等长,我的都是低速的

网友:
像ddr之类的高数数字信号,等长是很重要的,因为时须很关键!
学习了!

网友(2009-01-07):
回复 网友A:
认真学习中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怎么看你的layout前后差距怎么大呢?修改后是每对都等长走线吧!

网友(2009-02-12):
是不是阻抗线,我做过一块板DSP和DDR2间有好多电阻的

网友:
难判断。两个BGA靠那么近好REWORK么?

网友:
怎样才能知道线是等长的呀

网友:
你的速率达到570M,数据,地址,控制,时钟肯定都需要做到等长才行。

通常DATA DQS 按50mil控制。
CLK ADD ctr按100mil控制。
DQS clk 按照芯片提供的时序参数计算一下。
不过通常ddr 芯片可提供1 个周期内的时序调整,楼主可以尝试软件修改试试能否解决。

网友(2009-08-26):
楼主介绍下改了哪些地方啊,让我们也学习学习。
对于高速信号的相关知识也了解些,但是实际中并没有遇到过,遗憾。。。。

网友:
看不到有什么区别,请教一下?

网友:
果然是图发错了

网友:
SDRAM频率最高133等长都需要严格处理:数据,DQS一组控50mil。地址,控制,时钟一组控100mil。
您的频率高达600左右,肯定需要严格的等长处理,这是时序问题。就相当于,你一个时钟周期内数据要跑多少个周期,时钟到位了,你的数据没能跟上,当然会死机啊。

个人见解,呵呵。不知道对不对,还请高手们多多赐教啊。

网友(2010-02-26):
我做过一个INTEL的MENLOW平台的MID当时因为空间原因没做FSB等长
内存也没有达到要求
不过测试到是很稳定的

网友:
学习了,要顶,不过好像还是不能百分百肯定是等长问题。

网友(2010-04-30):
有时候板空间有限,没做到全部等长,就把结果给做软件的,让他们在软件里面做补偿.一样也没问题

网友:
在这方面我还是很多疑惑,每组控制线之间也要严格等长吗?

网友:
对于DRAM来说,定义信号组如下:

数字信号组DQ,DQS,xDM,其中每个字节又是内部的一个信道Lane组,如DQ0~DQ7,DQS,LDM为一个信号组。
地址信号组:ADDRESS
命令信号组:CAS#,RAS#,WE#
控制信号组:CS#,CKE
时钟信号组:CK,CK#

网友(2010-06-22):
没有接触过,羡慕啊!想做些这方面的!现在的太单一了!

网友:
晕,去看看JEDEC SPEC哦很清楚啊!

网友(2010-10-01):
我觉得应该可以通过软件来调整,我们之前做类似这样的案子,也都是原厂来调试时序的一般都可以解决

网友:
通常情况下差距不是很大,在50到100mil左右!@

网友(2011-03-02):
    这个问题计论得很好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速率只是评估走线等长约束的之一,但并非速率越高,等长约束越严格。SDR SDRAM和DDR/DDR2 SDRAM其时钟系统是有区别的,
    针对数据来说,SDR 是common clk,DDR 是 source synchronise clk,其控制方式不同,约束也会不同。
具体还是要依据datasheet计算timing margin

网友(2011-04-14):
    学习了,我司做相机DDR 跑108MHZ 没有做等长, 工作没问题,但是EMI 测试 不过108MHZ 5,6 8 倍频不超标

网友(2011-05-30):
    我遇到过一样的问题。不一定是LAYOUT的问题哦。DDR有一些参数需要配置的。当然LAYOUT出问题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2012-08-22):
    楼主这样摆放DDR的。。呵呵。我每次都是横着DDR放,跟你的位置再转90度

网友(2013-04-18):
    楼主分享一下经验啊啊

网友(2013-12-13):
赞一下这贴

网友(2014-05-13):
想问下 当时设计的时候 DDR的线的参考平面是什么属性啊.

网友(2017-05-02):
地址线都等长会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