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emi仿真图如何读?

楼主(2008-10-27):
以下是用SigXplorer做EMI仿真生成的一张Sigwave图.
请教下如何读懂这图?
怎样的波形才算是好的?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我粗略理解为:蓝色线uers_limit 为一根电磁干扰辐射的标准线,任何一根黑色线的高度越过了蓝色线就可以认为是电磁干扰超标。不是很理解纵坐标的单位,是dbmV/m,按理解应该描述为磁场的强度,但是dbmV/m不是磁场强度单位啊?横坐标是频率,这个比较简单,描述的是在不同频率下对应的电磁干扰强度。

怎么理解: dbmV/m  ?

网友:
1000dbmV/m=1V/m

1V/m就是电场强度了

网友(2009-12-05):
波形结果纵坐标单位是GHZ
但是书上的是Gs
请问这是一回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