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供应商要求SOLID改为TRACKS?

楼主(2008-10-27):
我的一家PCB供应商要求SOLID改为TRACKS?
说是SOLID有的时候会产生发虚的情况!大家遇到过类似情况么?
我个人觉得SOLID比较方便,数据量小而且耐看。

网友:
没看懂。。。。。。 什么是solid? 是指实心的铺铜吗?  tracks是什么? 是指网格的铺铜吗?

楼主:
是的,AD里面的实心好像和99的还不一样!

网友A:
AD的实心铺铜转成99格式的时候经常出错。

网友:
应该是 信号方面的问题吧 。
反正通常大型PCB设计中 用得都是TRACKS

网友:
引用 网友A:
AD的实心铺铜转成99格式的时候经常出错。

是这样的,99SE的铺铜都是由tracks(线条)组成的,而AD6多了一个实心铜新功能原理不一样了,转成99SE会出问题。
在AD6可以铺铜设置成网格状,也就是用tracks来铺实心铜——网格间距设置密点就是实心了,99SE铺铜原理都是网格铺铜实心的时候就是tracks紧挨着就成实心铜了!
LZ传统的PCB厂家还是希望用tracks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