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2007 Layout GND 设置的问题

楼主(2008-10-27):
下面的这个点是怎么加上去的,请高手回答

网友A:
这个是地孔吧,应该是点击右键---选择NET,然后在PCB中点击GND网络,选中网络后点击右键,选择ADD VIA然后就可以任意放了。

网友:
同意二楼。

网友:
呵呵

是应该是这样啊

网友B:
添加via后飞线怎样去除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添加via后飞线怎样去除

选中它,右键,取消上胶,就可以删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地孔吧,应该是点击右键---选择NET,然后在PCB中点击GND网络,选中网络后点击右键,选择ADD VIA然后就可以任意放了。

顶了

网友(2008-12-02):
jimmy 斑竹可以详细一点吗?

引用 网友C:

选中它,右键,取消上胶,就可以删除了。

取消上胶,上胶是什么东西来着?

网友(2010-09-29):
那样是可以删过孔,但是飞线还有啊

网友:
请问jimmy怎么去掉飞线,让连接检查时不报错

网友:
不报错的飞线不用理会,“这是pads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