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添加不了元件???望高人指点

楼主(2008-10-27):
我在添加元件时出现了一个关于层错
误的对话筐,说要改变层方.哙办??/元件是我从别的板保存到库里面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来这里一个高人都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B:

指点一下总可以吧,各位大侠

网友:
说的不是很明白,

网友C:
请打开ECO模式。在ECO模式下,点击ADD COMPONENT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打开ECO模式。在ECO模式下,点击ADD COMPONENT

楼上说得不错。

    LZ你没有把问题说明白点,只能给些常规做法你,可不一定能解决你的问题,说详细点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也知道是这样添加的,但就是不行;看来还得去找我师父才行,谢谢各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过加所有库里面的元件就可以,加我自己保存的就加不了。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