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进。。。关与Layout问题

楼主(2008-10-27):
我在Layout遇到一过奇怪的问题。。在添加元件是出现Exceeding demonstration mode design limits-Output commands disabled并不能保存。在删除是提示Now within demonstration mode design limits-Output commands enabled小弟英文不好。。搞了半天也没找出问题的所在。有知道的顶下。。谢啦

网友:
license不正确,在demo模式下。不能保存……

楼主:
高手说清楚点好不。。我很菜,。。。说说具体坚决方法及步骤好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许可不对,只能运行在demo模式 不能保存更改。

楼主:
喔那在那里设置更改。但新建一过文件有可以。。很郁闷?
喔那在那里设置更改

网友:
你的软件没破解成功,在demo模式下,输出受限。你自己再破解下吧

网友:
也就是你的软件没安装成功,只是mode 版。重新安装咯!

楼主:
郁闷我另外的图都可以。。。就这图不行。。应该不是没破解的问题。。应噶是那没设置好。。我说的问题是在设计图在设计到一半是不行的。。并重新新建又可以。。。不明白。。请高手简答 其它设计图正常OK

网友:
回复 网友B:

Demo版允許100pin以內的零件,超過就不能存取,

网友:
   还有100pin这样的限制~~
pads这个软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