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这样的等长?

楼主(2008-10-27):
最近画了一个板子,其中DDR部分要求做段段的等长,即从BGA芯片到阻排,阻排到中点,中点到颗粒。以前我们没有做过这样要求的板子。现在我们只好将via换成pad然后再做pin到pin的xnet,最后分组匹配。不知有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如何解决的?

网友:
    经常有这种case啊,有的时候是pin到via的等长,做excel表,都是人工量的.当然也可以借助编程语言来实现附加的功能.

网友:
    pin到pin 可以在cns 裏設置pin pairs 來看長度

网友:
    你完全可以在约束管理器里面设置模型来实现啊,BGA到T点做个总线,T点到2个DDR再做一个等长就可以了啊。file:///E:/1.bmp

楼主:
    看来是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现在INTEL给我们提供了exel表,只要线段长度在规定的范围内就会变绿,挺多的,就是比较麻烦

楼主:
    请问madin,那如何在约束管理器里面设置模型来实现?

网友:
    把哪个排阻的信号设置为XNET,然后在对这些信号添加一个T点,T点的位置就是中点的VIA上;然后在约束管理器里设置等长,把从BGA到T点设置为一组,然后T点分别到颗粒做等长。。。。

网友(2009-04-14):
    那在约束管理器里面设置的时候,你们是以mil为单位还是ns呢?两者有什么区别呢?我设置好以后怎么会出现很多的走线阻抗值错误呢?

网友:
    两种单位而已
都是可以的
    最好到SigXplorer里去设置参数,直观
 8# ccjlj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