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在做封装的时候,椭圆孔是怎么标注的呢?

楼主(2008-10-28):
在做钻孔焊盘的时候,如果圆形孔的话可以直接用一个数值标注;例如:孔为120mil直接标注为120即可。
那么如果是椭圆孔的话该怎么标注呢?例如:40x60的孔怎么标?
allegro中标注的数字只有3位啊

楼主:
半天没人回答,自己先顶下

楼主:
帖子快沉下去了 ,还不见高手回答

网友A:
我觉的适合自己的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的适合自己的就行了。

不只是适合自己
还有在规范问题,免得在一个板子上的椭圆孔标注杂乱
还有厂家生产时厂家必须明白,不能出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只是适合自己
还有在规范问题,免得在一个板子上的椭圆孔标注杂乱
还有厂家生产时厂家必须明白,不能出错的。

你可以打电话问问制版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