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pcb弱弱的问题

楼主(2008-10-28):
是不是必须先有原理图才能绘制pcb图(我是新手)?

网友:
    没有原理图,在PCB的ECO模式下也可以手动添加网络来完成PCB设计的

楼主:
    谢谢!
    我才开始学powerpcb,请问那里有好教程免费下载的?

网友:
    PADS资源区中,或利用key word搜文

楼主(2008-12-18):
    eco模式下绘制的pcb图能直接去制版吗?还需要怎么做?

楼主:
    没有人支持,自己顶!!!

网友:
    我也是新手,但你比我还~~网上资料多的事!

网友:
    为啥不要原理图?????

楼主:
    我习惯了直接画pcb图,原来用protel。

楼主:
    刚才看到了一个资料:在各项检查无误的情况下,还要生成gerber文件,才能制板,right?

网友:
回复 网友A:

    高人啊 直接pcb 呵呵

网友:
    简单的板是可以不用SCH的

    简单的板是可以不用SCH的,如果复杂的,还是要好一点,在ECO里可以加元件,布线,一样能LAYOUT PCB

楼主:
    当然是简单的pcb了,所以一般不用画sch图,